欧瑞变频器很奇怪的一个故障,已修好。下面分享我的过程。

楼主(2013-07-27):
上电时报HF,查资料HF表示复位过程,初步怀疑是CPU板的问题,换了一块CPU板还是一样

楼主:
开始怀疑这个东西有问题,这个应该是电感输出正负15伏,实测13。5伏。

楼主:
控制端子24伏为零,10伏正常,一时犯糊涂了。

楼主:
把输出的滤波电容全部换完还是不行。

楼主:
把开关管附近两个电解电容换完,试机,OK。

楼主:
输出正负15伏实测14.5伏。

网友A:
给出了维修的过程,顶一下;
过后,还可梳理对该类故障的判别处理方法。

网友B:
修理这个东西要有耐心

网友C:
想听听下文!

网友D:
回复 楼主:
当电压不对的时候,我们首先怀疑的是开关电源,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E:
给出了维修的过程,顶一下;

网友F:
嘻嘻,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G(2013-12-12):
有头有尾,好!

网友H(2014-11-15):
谢谢楼主的分享,刚好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换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I:
谢谢楼主呀,帮我了大忙了,不错,顶上

网友J:
有事电容问题啊

网友K:
积累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
昨天修了三个    都是这个故障  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M:
欧瑞的机器经常这样,我都遇到好多了

网友N(2015-01-11):
请问楼主我修一台同型号变频器,电源驱动一体板坏,检测模块V路Igbt管击穿短路,拆下模块,同时拆下并联在Igbt管的GE极二极管共6只,测量全部开路电阻无穷大,丝印SC08BT,本人刚开始接触维修变频器,虽维修家电十几年,对变频器板的贴片元件还不熟悉,请教各位前辈,此二极管的参数,代换谢埘。网上没查到资料。

网友O:
不错,很好的,有图,有过程,有分析。谢谢分享。

网友P:
楼主好有耐性呀!顶一个

网友Q:
大加赞扬!必须顶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R(2015-05-21):
有图有分析!大赞

网友S:
有道理。。。先查开关电源

网友T:
楼主说的太详细了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U:
原来是开关电源问题呀

网友V:
仔细,具体,谢谢分享!

网友W:
专业就是不一样 模块炸掉只换模块可以吗?  会不会伤及驱动

网友X(2015-06-22):
不错的.可是我的报故障LL不知道是神马原因

网友Y:
回复 网友N:
应该是8V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