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故障

楼主(2013-07-27):
触摸屏出现设置不了,设备是一直在使用..屏里有两个数值设置 有一个数值设置这两天出现设置不了,不管设什么数字它都一直显示9这个数字—当然PLC是没有发出动作的!把PLC和屏断电重启又可以正常设置,但时不时又出现这现象??各位大虾觉得会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程序与硬件用久了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先排查程序,将先前备份的程序重新烧录一遍到触摸屏。
检查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信线缆。

网友B:
不能更改时查看通讯上了没;

网友C:
看看通讯是不是很稳定,特别是通讯线路用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D:
是不是 PLC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楼主应该先看看POD 画面内,该输入框输入的输入数值类型,数值输入、显示范围。
如果PLC运行一段时间后数据越界,或者显示的位数不够,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查看一下PLC内地址是不是有冲突。

如果单一只是固定的几个输入有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