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7):
通过msg实现两个不同站点的plc之间的数据读和写,设置了路径确定了数据的起点和终点;在读写都设置了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书中也说了相应的是本地的标签和远程标签。我想问的是:
1、远程的标签在实际的远程plc中是否要实际定义,如何定义,标签名要和本地msg中设置的表签名要一致吗?我看了两个程序,好像标签之间没有对应关系。
2、msg指令是否要必须成对出现,比如在本地msg写,那在远程要msg读?还是在本地msg写,通过定义远程的标签,直接将数据写入到远程plc的指定标签中,不需要再用msg读了?
3、标签定义成message类型就可以成为指定的存储区域了,对方直接就可以用msg读写访问这个区域?

网友A:
MSG指令是常用的数据交换指令,只要你设置的地址没有问题,读写的源和目标标签没有错,数据通讯应该没有问题。我经常用到这个指令MSG指令,可以交流一下。其实用生产者和消费者指令比这个好用,很简单、直观、占用内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