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8):
我用组态王软件做上位机,有很多变量要用到命令语言,想请教一下前辈这些命令语言是C语言吗?

网友A:
是VB语言!

网友B:
组态软件用的语言大多是类似于C或VB的

楼主:
请教一下VB和C语言都是计算机语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VB和C语言都是计算机语言吗?
VB是Ide,其使用的语言是Basic。

楼主:
Basic究竟是什么语言,因为控件里大部分全是这种语言。望诸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Basic究竟是什么语言,因为控件里大部分全是这种语言。望诸位前辈不吝赐教。
这种问题请百度或者谷歌,甚至于Wiki。

网友D:
basic和c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解释性的一个是编译后才能执行。basic语法比较松,c要求高点。通常这两种都是编程的入门语言,在能力和应用范围上c稍胜一筹。
组态软件里的所谓的vb或者c其实都是一种脚本文件,不过语法结构与其中一种接近。

网友E:
组态王应是类C语言.其实主要是它的语法格式类C.但估计不是编译运行的.
tiger版说了,C和B的区别.
命令语言有多种.比如wincc里的还有类PASCAL的.
但是,随着VBA的推广,多数都用VBA了(wincc也支持,象word,excel什么的).VBA应就是微软的basic->vb->vba.和VB本身有点区别,VB是通用的开发语言,VBA的A应是应用(for application)的意思,针对应用的,不通用,但功能也相当强大.除了普通的计算以外,还可以使用甚至设计控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组态王应是类C语言.其实主要是它的语法格式类C.但估计不是编译运行的.
tiger版说了,C和B的区别.
命令语言有多种.比如wincc里的还有类PASCAL的.
但是,随着VBA的推广,多数都用VBA了(wincc也支持,象word,excel什么的).VBA应就是微软的basic->vb->vba.和VB本身有点区别,VB是通用的开发语言,VBA的A应是应用(for application)的意思,针对应用的,不通用,但功能也相当强大.除了普通的计算以外,还可以使用甚至设计控件.
Wincc中没有类似于Pascal的,而是C与VBS,虽然有支持VBA,但是其VBA仅仅支持开发,而不是运行,在运行时仅支持VBS与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