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8):
如题,不知什么时候,论坛里的引用操作功能改成了强制式的镶套模式,也就是说,我想引用最后一个网友的话,结果把所有这个帖子的引用一并收来。要想去掉,还得再从新把这个引用帖子编辑一下才行。为什么呀?还是有别的方法操作,我不会用?

网友A:
直接把对应的文字复制下来,不用这那功能;

网友B:
凑合着用吧

网友C:
习惯就好

网友D:
以前没有引用功能的时候就用zcmy的方法,现在都懒得编辑,引用里有啥就是啥了

网友E:
刚给技术部反馈了意见,我感觉之前的比较好,但是,之前的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被编辑乱,我想是不是可以在引用那加一个按钮可以编辑的,先让技术部试试看(有时候引用里面特别多图片,我只要某一张的话也不好弄,需要编辑,所以还是得让技术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给技术部反馈了意见,我感觉之前的比较好,但是,之前的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被编辑乱,我想是不是可以在引用那加一个按钮可以编辑的,先让技术部试试看(有时候引用里面特别多图片,我只要某一张的话也不好弄,需要编辑,所以还是得让技术优化下)
嗯,这样好,如果引用,提示一下,是可编辑还是不可编辑,这样就灵活了。也可以默认现在的不可编辑,但有一个按钮可选择以前的模式。

现在有的引用嵌套了10几层,也不知道是引用了谁的。感觉莫名其妙的。所以喜欢定向的引用。

网友F:
我也喜欢针对性的引用。

网友E:
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改过来了!
哈哈,好的!谢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