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8):
但是测量N与u v w 电压很稳是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用错了表吧,变频器的输出不是随便找个万用表来就能准确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用错了表吧,变频器的输出不是随便找个万用表来就能准确测量的.
一般不能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C:
请用真有效值的表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交流电,一般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交流电,一般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

网友F:
还真不能随便找个表丟检测输出电压!

网友G:
还真不能随便找个表丟检测输出电压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一般我们常用的表就别去测了,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用的表是F15B,用了小半年了啊。问题让我稀里糊涂的解决了。

网友I:
用指针表测输出电压,u v w 与N测没什么意义,u v w 是经过整流再逆变出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用的表是F15B,用了小半年了啊。问题让我稀里糊涂的解决了。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