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面板?与倍福终端一起使用是不是可以存储程序?

楼主(2013-07-28):
倍福终端只是执行部分,难道程序存在这个面板里了?这个面板可以当PLC用吗?

网友A:
面板就是面板,怎么可以当PLC用呢

网友B:
有很多伺服都带有软PLC功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逻辑编程

网友C:
第一张是倍福PLC 德国佬喜欢用 I/O接线和奥地利贝加莱一样
第二张 貌似小型加工中心(三轴)运动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倍福BC9100是总线耦合器好像不是处理程序的,第二个是意萨的面板,他们两个用ETHERNET直接连接,我估计面板是用来存储和处理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