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系统

楼主(2013-07-29):
大家好!
  我是初次接触国产私服系统,请问国产伺服系统哪个品牌的好?谢谢

网友A:
深圳汇川的做的还可以

网友B:
国产中就迈信最好了。做的最早。国内的几家大厂都是他的贴牌货。

网友C:
私服系统?玩私服网游啊?

网友D:
我也在学私服系统,但找不到相关资料来看

网友E:
伺服系统,看传动的控制系统教科书,伺服是归在了“随动系统”章节。国产的伺服系统很多呦,看使用手册也行。主要是讲位置控制。如果只是转矩控制或者是转速控制,那就是一般的传动系统了。

网友F:
汇川的不错,广数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