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7-29):
如下图,我仿真的程序中,为什么D110不会变成+4.000000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我仿真的程序中,为什么D110不会变成+4.000000浮点数?
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在于:你在每一条指令上都使用了上升沿触发。
在上电的第一个周期,Flt指令由于P_ON的上升沿而触发,此时D100中还没有数据,因此转换结果为0.0
当你强制W0.00时,Flt指令由于上升沿@的作用已经不再执行,因此你才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
如下图所示,如果确保指令能够得到执行,你将得到正确的值。

楼主:
谢谢C大的解答,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