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遇到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有台设备,触屏上的时间总是要比实际时间快1个小时。从触屏上调整时间, 过几天来看, 时间显示又会快1个小时, 不多不少,就是快1个小时。用的是FX3UPLC, 高手帮看看咋回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这个屏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是屏自已的时间,还是从PLC里来的
你该屏的时间,PLC里的时间监控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是三菱的E1071,时间是从PLC来的。

网友A:
你确定这个E1071是三菱的屏,没见过这型号
时间是从PLC来的,那你直接用PLC的编程软件改下PLC的时间,然后看过一段时间再看PLC中的时间准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答复。我再试试。

网友B:
用时钟(读)指令把PLC的时钟数据读出来看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用时钟(写)指令修改数据然后写入PLC。

网友C:
看看PLC里有没有时钟指令,可读出PLC的实时数值,与屏上的时间对比一下!

网友D:
改下PLC的系统时间吧

网友E:
把PLC时间改成标准的时间再试;

网友F:
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快1个小时,你没改正确,看屏的程序时间是屏的还是PLC的

网友G:
时区的问题

网友H:
是很有意思,稳稳的快1小时。
还有意思的是楼主明明清楚时间是从PLC来,却改屏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见笑了。我是“买的本,随时停车,请多关照”。呵呵

网友I:
日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