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周期与定时器

楼主(2013-07-29):
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关于扫描周期的。
T32是1ms的分辨率。在第一个图中不能保证Q0.0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但在第二个图中就能保证0.0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关于1ms定时器的使用,西门子手册特别指出不要用自身触点来通断该定时器,但就是不说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硬件缺陷问题,等后来使用中发现的时候,西门子已经不想去改正或者无法改正,就规定你只能这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等来回复了。“不要用自身触点来通断该定时器”我还是先把这话记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1ms定时器的使用,西门子手册特别指出不要用自身触点来通断该定时器,但就是不说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硬件缺陷问题,等后来使用中发现的时候,西门子已经不想去改正或者无法改正,就规定你只能这么办。
因为定时器采用异步更新,对于1MS定时器来说,如果扫描触点时正好处于定时器更新,可能会忽略触点的状态,所以建议不要使用本身触点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