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有没有好的方法呀最好自己做过的,谢谢啦

网友A:
用CP1E做过,原理一样,只是能测的最高转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P1E做过,原理一样,只是能测的最高转速不同。
那你是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B:
我测过,用2个接近开关测的,电机带动的链轮上,打一圈孔,左右对应2个接近开关,即可测出转速

网友C:
用编码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码器不行吗
我想用比较简单实现的方法用编码器做感觉有点复杂化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过,用2个接近开关测的,电机带动的链轮上,打一圈孔,左右对应2个接近开关,即可测出转速
那你俱体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做到800一3000RPM之间准确度达到2一3之间的微调量。比如我原来的速度为1500能不能调出1502这样的检测值。

网友A:
这是2年前应客户要求做的最终程序及接线图,客户要求测5000以下速度,误差+-5,试过几种程序,最后用高速计数,单位时间内脉冲计算,稳定显示<2,满足要求,如果再要求高点,可以分区间修正。
瞬时速度不适用,为什么,你应该懂的。

楼主:
谢谢了程序还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