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简述液体涡轮流量计的故障及维修

  液体涡轮流量计是一种测量液体流量的高可靠性仪表,它可以解决电磁流量计不可以测量的非导电液体介质。液体涡轮流量计和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一样,如果测量介质杂质过多,需要在流量计前端安装滤网,防止叶轮卡死或损坏。

在长期在线测量中,液体涡轮流量计会遇到一些常见的故障与问题,以下就是这四类常见故障和处理办法:
  一、流体正常流动时无显示,总量计数器字数不增加:
  1.检查电源线、保险丝、功能选择开关和信号线有无断路或接触不良
  2.检查显示仪内部印刷版,接触件等有无接触不良
  3.检查检测线圈
  4.检查传感器内部故障,上述1-3项检查均确认正常或已排除故障,但仍存在故障现象,说明故障在传感器流通通道内部,可检查叶轮是否碰传感器内壁,有无异物卡住,轴和轴承有无杂物卡住或断裂现象

解决方法:
  1.用欧姆表排查故障点
  2.印刷板故障检查可采用替换"备用版"法,换下故障板再作细致检查
  3.做好检测线圈在传感器表体上位置标记,旋下检测头,用铁片在检测头下快速移动,若计数器字数不增加,则应检查线圈有无断线和焊点脱焊
  4.去除异物,并清洗或更换损坏零件,复原后气吹或手拨动叶轮,应无摩擦声,更换轴承等零件后应重新校验,求得新的仪表系数

二、未作减小流量操作,但流量显示却逐渐下降:
  1.过滤器是否堵塞,若过滤器压差增大,说明杂物已堵
  2.流量传感器管段上的阀门出现阀芯松动,阀门开度自动减少
  3.传感器叶轮受杂物阻碍或轴承间隙进入异物,阻力增加而减速减慢

解决方法:
  1.消除过滤器
  2.从阀门手轮是否调节有效判断,确认后再修理或更换
  3.卸下传感器清除,必要时重新校验

三、流体不流动,流量显示不为零,或显示值不稳
  1.传输线屏蔽接地不良,外界干扰信号混入显示仪输入端
  2.管道振动,叶轮随之抖动,产生误信号
  3.截止阀关闭不严泄露所致,实际上仪表显示泄漏量
  4.显示仪内部线路板之间或电子元件变质损坏,产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