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信捷PLC外部中断发生时,输入输出映像会在执行子程序段时自动刷新吗?三菱PLC的REF指令放在中断程序里面作用又是干嘛?求教了,谢谢!

网友A:
REF指令输入输出刷新指令。你知道的,中断只针对于程序扫描过程,不针对于其他,扫描到END后才会输出,然后映像输入,再扫描

网友B:
立即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