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负载回路测量的没有问题。直流上电220+就开响,面板竟然显示0c。把电流检测拆卸不报oc,但是变压器还是响个不停,折腾一天了。幸好老板脾气好,没有说什么,请大家给点思路吧3qu

网友A:
开关电源震荡频率不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有什么控制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42B 和驱动变压器

网友C:
3842周边电解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D:
一般变压器可能性大,我碰到的类似现象都是变压器的问题。正如一楼朋友所说,振荡频率不对。你也可以查查3842的震荡脚的RC。就这两种可能了。

网友E:
开关管是否发热,如发热;有可能是欠激励引发的啸叫.

网友F:
我上次修了两台变频器,是异能的,一上电就叫个不停,结果找来找去是开关电源部位的电解电容漏电,我把电容全换了,,再运行就很安静,一切正常了!

楼主:
起振电容换了,上电200v面板就显示。一分钟不到,触摸两个k2717烫手。手头无元件替换试验。电源IC为2842.

网友G:
F 系列不是已经停产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欠激励,查下3842芯片6脚输出至开关管之间的东东。

网友H:
你把开关电源输出的次级的电解电容和二极管检查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