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我的理解触摸屏只是一个人机界面,必须连接PLC才能运行监控修改参数,为什么有设备可以不用PLC直接用触屏经以太网连接总线耦合器驱动I/O,这样的话是由触屏来处理数据吗?还有触屏的编辑软件和组态软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1、只要你的触摸屏的Cpu功能足够强,为何还需要PLC的Cpu来分担工作呢?典型的产品如富士的E终端,西门子的C7等等。
2、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具有局限性以及对于高功能的应用有些限制,主要原因在于一般触摸屏的Cpu不够强,如果强行使用诸如组态软件中的高功能的话,Cpu会很吃力,非常影响用户体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只要你的触摸屏的Cpu功能足够强,为何还需要PLC的Cpu来分担工作呢?典型的产品如富士的E终端,西门子的C7等等。
2、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具有局限性以及对于高功能的应用有些限制,主要原因在于一般触摸屏的Cpu不够强,如果强行使用诸如组态软件中的高功能的话,Cpu会很吃力,非常影响用户体验。

这些触摸屏的价格如何呢

网友C:
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会便宜。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价格有便有贵,要看你要用什么品牌的,而且不同型号的触摸屏价格也不一样,有需要可以到朗特威自动化工控自动化产品一站式采购平台看一下咯,你可以问问那些客服你大概需要什么样子的触摸屏,他们帮你找相关的产品型号的,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