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求大神告知ESTOP指令如何编写安全门指令???

网友A(2013-10-12):
硬件:1971 安全模块,双通道接输入信号的线法,

软件:双通道输入中至少一路做脉冲测试,复位可以选择自动复位 或者手动复位,当然手动复位需要设置输入信号;

ESTOP属于最简单的安全指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