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我在维修西门子6SE951-0DC40变频器通电无显示故障时,发现开关电源管有工作但没有输出电压。检查开关电源部分也没有短路,后来我把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全部测量一遍才发现全部不通开路。我用放大镜仔细看了才知道每个整流二极管两边有裂缝断开。我把二极管全部换了,变频器有显示,工作正常了。这是一点维修中的经验。

网友A:
呵呵,经验都是搞日积月累啊,,,,

网友B:
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C:
输出二极管全部开路,那电源还能工作?不信!反馈那一路如果也断的话应该会烧开关管回路吧。

网友D:
每一二极管都有裂缝,这一现象如何形成的?变频器诞生以来的首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