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我们公司的地埋电缆线红线与绿线之间绝缘击穿经处理后,用万用表测量红线与绿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是20K,此两线与蓝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是1.5兆,为什么还能用,有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你确定这个阻值是电缆的?
不是末端电柜中的?

网友B:
描述的不完整,带负载还是不带,电压等级多少,等等一概不清楚。让电缆两端完全脱离电器开关,再测,看电缆间绝缘电阻。如果是20K,不可能正常使用。就你目前的状态,推测有电压表之类的电器与电缆挂接。仅就你目前表述的状态推测
。如果电缆两端完全脱离挂接的电器,用万用表测得的绝缘电阻20K,是绝对不可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应该是带着电器量的

网友D:
支持2楼意见。

楼主:
电缆的两端都拆下来啦,和任何东西都不连接,而且电缆线的最外层绝缘的里面还往外流水那。

网友E:
以前我们修理三相380V马达的时候,只要马达任意一相对外壳电阻有0.5M及以上,就还可以使用,而不需要重新修理马达绕组。
这并不是说很安全,只是能用,降低修理成本而已。
楼主那“红线与绿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是20K。”要么就是没彻底处理好测量的。
或者20K还不足以造成相间短路。也可能是电容性质的电阻数值。

网友E:
电源电力电缆的线间电阻的测量,都是使用兆欧表来进行测量(以前称摇表)才准确的。

网友F:
像电缆这种相当于大电容的东西还是用绝缘摇表测得值更准确,万用表不准

网友G:
如7、8楼所说,用万用表(若不是绝缘电阻表)测得的应不是绝缘电阻值。

网友H:
电缆的绝缘性能是不能用万能表来测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状况绝缘值那么小不稀奇
水份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停机的时候用兆欧表测测看再告诉你们帮我分析,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