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变频器是塔机上的,需要拷贝里面的程序保留备份。
求大神指点

楼主:
G7变频器  400V75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里没有介绍,厂家不告诉!

楼主:
是DriveWizard Plus软件
在哪里能下载呢?
有谁知道吗?

网友B:
富士还是安川的G7?

网友C:
用面板COPY数据,再保存面板就行了,G7好像也要通讯软件的,用通讯软件读取数据,再保存就是了

网友D:
要用变频器软件,然后与PC连接的电缆

网友A:
找本说明书,把变频里的参数全抄写下来,笨办法,实际有很多参数没有用还是原来厂家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