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查询

楼主(2013-07-30):
PLC是欧姆龙CPM2AH,我想在每一次故障后能查到原因,请教大侠们,怎么做故障代码,以及存储。

网友A:
将可能的故障一一列表,做相应程序,有屏就在屏上显示,维修人员可根据提示排除故障。

网友B:
呵呵;PLC故障要分具体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