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手下的电工反映:发电机充电器烧坏。检查电源变压器,正常;输出电压(交流12V、24V、36V),正常;整流桥堆,正常;通电后测量空载直流输出电压(-24V档),发现直流电压从-28V到-170V之间跳变。开始以为是接触不良,在输出线上削开新的地方和紧固所有的接头,还是电压跳变;更换万用表测量,还是此现象。(直流桥堆输入端交流24V稳定)。拿回维修室更换新的整流桥堆,测量输出直流24V稳定。放回发电机房,再测量,还是会跳变。因为发电机放在地下停车场,比较潮湿,考虑会不会使绝缘降低的缘故?把输出线放在干燥物上测量,-24V稳定。
   各位资深师傅,环境潮湿(输出线之间绝缘降低)会造成输出电压跳变,我想不出其中的原因。请教请教。先感谢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不带负载都跳变??

网友B:
带80%的负载,看看稳定性如何?
某些地方的干扰等问题,是很难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