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想学单片机好久了,以前一直在了解怎么入门单片机基础,找了很多方方面面的资料。有的说学汇编、有的说学C,当然,现在也是觉得C比较适用的。但看了一段时间单片机C语言入门基础,看不明白啊。看了论坛很多贴,都说理论实践相结合就最好。所以前段时间终于出手了,在淘宝上买了一块学习开发板,但买回来不会用啊。又得看资料,有软件,但也不知道怎么用,知道怎么模拟,但看不懂那个原理是怎么回来。C指令也看不懂啊,想不明白它是怎么通过语言来输出开关信号呢?好困惑,求高人指点啊?找不到入门的路啊。

网友A:
重要的是思考,不是依样画葫芦的拿着教程中的东西去键入。

C指令看不懂,去思考了没有呢?当今开源的C编译器不少,有没有键入一下去看看呢?

不会思考,哪怕把教程背出来了也没有用,那叫书呆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思考啊,就是没打开思路,所以才想不明白嘛。如果没有思考,那来想不明白呢?你说是吧。看着程式执行,就是搞不懂原理。我想还是知识储备的不够,基础撑握得太少。所以还得多看别人的程式,然后自己思考。再键入试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思考啊,就是没打开思路,所以才想不明白嘛。如果没有思考,那来想不明白呢?你说是吧。看着程式执行,就是搞不懂原理。我想还是知识储备的不够,基础撑握得太少。所以还得多看别人的程式,然后自己思考。再键入试运行。
思考的话,一般会这样问:

各位,下面程序中XXX行代表啥意思,我的运行结果为啥是这样。

你跟我公司同事一样,一步想登天,不肯花时间认真的学,所以跟我这种高手学了一年了,连个基本程序都不会写。

网友B:
会C语言不?会C语言的话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你用的什么单片机?51的话更简单,如果是ARM还要搭建开发环境就得弄半天。开关信号就是相当于把相应的变量置1就是开,置0就是关。说的太笼统了,也不好给你解答。

网友C:
看来还是半个书呆子,台湾才叫程式。

网友D:
学单片机得先弄明白其硬件结构,中断、定时/计数器、IO寄存器、时钟系统及指令周期,然后选择一门开发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见笑了。
问题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初学者,刚学C。看不懂程式,理解不了原理。有机会应该要跟大侠你学习学习。
就请阁下解说一下吧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1,a2;
singned char b1,b2;

scon=0x50;
tmod=(tmod & 0x0f)| 0x20;
th1=221;
ie|=0x90;
tr1=1;
ti=1;

a1=0x7f;
b1=0x7f;
printf("a1=%d",(int)(a1));
printf("b1=%d",(int)(b1));
printf("\n");

a1=0x91;
b2=0x91;

printf("a2=%d,(int)(a2));
printf("b2=%d,(int)(b2));

while(1)
{}
}

请大侠解说一下这个过程的原理。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在网上买了一个51开发板。
我是没有一点C语言基础。自学过PLC,我感觉我可能是没有从那种开关的思维跳转到变量来,所以很多不理解。
现在困惑的是,不知怎么入门,找不到突破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概括得很好,但我感觉迷茫。一个月过去了,书看不懂,用别人的程式来仿真,也找不到入门的路。纠结……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侠,那个可能太长了点,你解说出来我也未必理解得了。要不说说下面这个吧
mov  a,31H;
xch  a,40h
mov  30h,a
sjmp $

这里我理解的是,31h内的内容已经装进a里面了,然后40h的内容与a里面的内容互换,那么换完之后a装不就是40h的内容 了,那之后又将a装到30h里,那30h里的内容,不也是跟40h里的面的内容相同?

网友B:
回复 楼主:
#include<reg52.h>                    //调用的头文件,CPU不同头文件也可能不同
#include<stdio.h>                    //带.h的都表示头文件,这个头文件有什么用自己查资料
void main()                          //main代表函数的入口,就是程序开始执行的地方
{
unsigned char a1,a2;                 //定义变量
singned char b1,b2;

scon=0x50;                           //这一片是定义串口的,具体怎么初始化的自己查资料
tmod=(tmod & 0x0f)| 0x20;
th1=221;
ie|=0x90;
tr1=1;
ti=1;

a1=0x7f;                             //变量赋值,0x表示16进制
b1=0x7f;
printf("a1=%d",(int)(a1));           //printf表示输出
printf("b1=%d",(int)(b1));
printf("\n");

a1=0x91;
b2=0x91;

printf("a2=%d,(int)(a2));
printf("b2=%d,(int)(b2));

while(1)                            //循环,怎么用的查C语言
{}                                  //程序有问题,在这里是个死循环,这个程序一辈子跑不出去
}

就给你说这么多吧,自己慢慢研究,既然你学过PLC,那硬件上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定时器、计数器、中断、I/O、通讯都是PLC有的东西,理解起来应该很快,学起来应该不难。然后好好学学C语言,多学多练

网友E:
要有耐性   你搞PLC编程 肯定 也不是很精通  否则这个理解起来 应该不是很难     提一点小建议  楼主 不建议你多学  但一定在一个领域里学精   也就是说 在一个领域里成为所谓的高手  不然什么都会  什么都不精   才是最要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目前也正在学C。你说得很对,PLC我也不是很精。因为我都是自学的,没有人指导,有问题就来论坛里问。因为目前到功能指令这一块,找不到一些例子来看,具体感觉自己理解了指令的意思,但想不到地方用,所以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以后还请大侠多多指教。我是自学三凌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不是很精通。因为现在遇到瓶颈了,功能指令那一块没有实际运用实例,所以目前还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贴,说C语言通了,PLC也就不是问题了,刚好单片机也是可采用C编写,所以就想在反正平时也闲着,就学一下单片机。谢谢你的意见,我也不是三心二意的人,呵呵,我很懂得知足的。

网友C:
你起码要象11楼那样,别人的作业你得把自己的理解、运行结果注释上去变成自己的作业,进一步就可以修改后再看看运行的结果。
这里有大把的老师,你尽可以把“自己的作业”交上来,老师们给你批改作业。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不是很懂  只是比你稍微好一点而已  我也正在学单片机  可以一起交流   我邮箱 bizhenguang@163.com  可以加我Q619696778

网友G:
你要先明白一下C语言了

网友H:
#include<reg52.h>             //在这里告诉编译器使用的芯片类型,在reg52.H这个头文件里说明芯片相关的定义
#include<stdio.h>       //stdio.h定义了一些函数,如是面使用printf()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main()任何程序都必不可以且只能有一个
{
unsigned char a1,a2;     //在这里定义两个字节变量0-255
singned char b1,b2;          //在这里这义两个有符号变量范围-127--127
//从这里开始配置硬件(对单片机进行设置)
scon=0x50;           //配置串口,具体的你看下51单片机的资料,
tmod=(tmod & 0x0f)| 0x20;  //这里将单片机的定时器1配置给串口提供时钟即串行通讯的波特率来源
th1=221;
ie|=0x90;            //这里配置单片机的中断
tr1=1;
ti=1;

a1=0x7f;              //将值0x7f写入a1变量中,a1就相当于对一个存储地址取名叫a1,使用的是单片机的b1=0x7f;                         //RAM存储器
printf("a1=%d",(int)(a1));    //将变量值自串口输出

a1=0x91;
b2=0x91;

printf("a2=%d,(int)(a2));
printf("b2=%d,(int)(b2));
//上面的程序只执行一次,即单片机复位后执行一次上面的程序
//下面开始进入主循环
while(1)
{}

网友I(2014-01-04):
先要理解指令了,多看看一些程序及人家的注解。想想人家为什么要用这些指令。知识及经验来自于垒积。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