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的疑问

楼主(2013-07-30):
CP1H型PLC,如下程序,D1的值是D多少的值?

网友A:
自己模拟器开开好不~~~~

楼主:
模拟了,还是不知道D1的值是D多少的值

网友A:
模拟么要模拟对,去看看D0的值。

网友A:
D1不会有值啦。
*D0 说明是BCD方式间接寻址,而#FA作为非法的BCD数值,所以D1不会有值。

楼主:
谢谢咔嚓咔嚓兄的释疑

网友B:
要看D250中的数是多少了,这用到了指针
求知对不对,有条件最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