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今维修一天三晶1.5KW的变频器,送电,变频器面板无显示,各路供电均无输出,怀疑开关电源故障!再次缓慢上电测振荡芯片3842的7脚无电压,主回路启动电阻异常温升,有烧毁的危险,普查开关电源部分的元件也都没发现问题,3842的7脚供电有P端接两个150K电阻给予,其中一个电阻断路,更换了还不行,振荡芯片7脚无电压,充电电阻异常温升,自此陷入困惑,还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三晶变频器?闻所未闻,这年头 国内的厂家就不能找点好的自己品牌名字么,比如三凌

网友B:
“充电电阻异常温升”,P端有短路现象。

网友C: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D:
国产的牌子最近新出的8000b感觉比以前的好多啦

网友E:
用500V直流来加给变频器   如果输入是220V的就用300V直流来加给变频器来修  不要直接加交流电

网友F:
测一下 3842的7脚对地导通电压,坛子里有一篇专门介绍检查 3842的文章,自己搜搜。初步感觉3842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