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定位

楼主(2013-07-30):
请问各位大师,我想用Q02HCPU-QD75P4做一个项目,X/Y两轴运动加料机,走六角形。求示例程序。谢谢!

网友A:
好高深啊。。等待答案   学习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疑问,这个六边形怎么走的 怎么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点可以定在任意一个角上,机台往六角形一圈一圈的从大到小的方式走,走到最小后又一圈一圈的扩大,反复执行(从大到小,从小到大)。

网友B:
QD75P4好像做不了吧,你看它支持不支持直线插补!如果只是走到某一点,不要求过程的话,是可以用的!
如果有需要可以站内信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D75P4好像做不了吧,你看它支持不支持直线插补!如果只是走到某一点,不要求过程的话,是可以用的!
如果有需要可以站内信联系!
QD75P4是支持最多4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