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现在做项目碰到一个问题,在编程时不知道如何实现:比如一个抛物线形式的,假设最大值为200,在上升时超过100,并且下降时超过50,计数器就+1;
如果单独分开我知道怎么编程,同时实现,我就不知道梯形图该是怎样的了。求指导

网友A:
上升超过100的同时下降超过50?
没看明白

网友B:
编程思路不外乎比较-判断:现在处于上升吗?是,当前值大于100吗?是,条件1成立;现在处于下降吗?是,当前值小于50吗?是,条件2成立;两个条件都满足——计数器加1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啊?

网友B:
你又是如何判断这个月你的工资收入是涨了还是跌啦?

网友B:
月底我数一数到手的钞票比上月多了一块钱,哦,我的工资在上涨中,高兴啊,虽然我期望的月薪是2万远未达到,但我说只要超过1万,就请同事搓一顿庆贺,或者,比上个月少了一块钱,唉,工资下降中,我也说只要工资少于五千,我就请大家也搓一顿,吃完散伙。
是这个意思吧?唯一的区别,我是“或者”,你是“并且”。

网友C:
怎么个抛物线形式啊,是抛物线形式就找到它的函数来,算出结果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