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小控制变压器,例如AC220V输入、AC24V输出,输出功率也能查到是500w。所以变压器的出线能计算出多大电流选多粗的线,但不知变压器220V侧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线径大小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计算电流,选线都是安全载流量

网友B:
这个应该在电工基础上找得到哦!

网友C:
根据欧母定律!进线出线都是一样的,功率一样,只不过电压不样!这样电流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D:
书生呀书生,总共500W,你说应该选多大的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