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疑惑

楼主(2013-07-31):
请教各位,电抗器和频敏变阻器在制作上有何区别啊?

网友A:
百度了下,看了下百科,长见识了。
你也可以

网友B:
区别很大

网友C:
对于使用者来说,通常可能只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D:
那输入与输出端电抗器的作用都是什么?

网友B:
你说的是变频器用的输入输出电抗器吗?

网友E:
一个在于是电阻,一个在于是电感。属性不同。

网友F:
它们两者虽然工作原理基本相同,但在用途上却有很大区别,频敏变阻器是不饱和电抗主要用在线绕式电机的启动运行上
电抗器则主要应用在供电设备的输入端作为限流防止浪涌电流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