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修?

楼主(2013-07-31):
坏了
放家里一年了也没修
好像是电源那地方坏了
哪里能修啊?

网友A:
买个开关电源,取代原来的电源板

网友B:
呵呵;用山寨的S7-200外壳,连个商标都没有的产品,直接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标志都掉了
以前有来着
呵呵
一年多没有用了
想拿着练练手

网友C: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直接报废了吧;

网友D:
好像是三无产品

网友E:
一般电源为24v  5v疑惑  12v  看看电压等级  更换个开关电源试试吧

网友F:
可修的地方一是电源,二是输出继电器,其他的地方就难修了。

网友G:
印象中哪里发广告搞活动,PLC 199RMB一个

网友H:
这么难看的PLC自己修不了还是报废吧

网友I:
这个产品扔掉算了,去买个好点的来用

网友J:
我这里能修++QQ 178147326

网友K:
拆开看看呀!如果是电源坏了的话 可以试着自己维修一下!是什么故障现象呢?

网友L:
修没必要了吧

网友M:
能修就修吧,反正也是练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