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一台37KW G型变频器
一台37KW 电机。
负载类型为风机。目前这个风机满载的情况下,还是不够风量。

变频器的参数可以设置为P型机。

这种情况下变频器设置为G型机,还是P型机?
控制模式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

网友A:
我理解,风机类负载,就是变转矩特性,不要在变频器采用恒转矩控制方式。

风量不够可以加大出风口的面积,通过调整出风口和进风口截面,满足要求。必要时,提高一点电机转速(要监控电机电流,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太多)。

如果不改变风机出口的截面,只提高风机转速,那就是提高了风速,对风量的提高不显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那是不是参数改成P型机。使用V/F控制呢?

网友A:
应该是转矩平方,还不完全是V/F,因为V/F是线性的,是恒转矩特性,而变转矩控制是转速与转矩的平方关系特性,是风机负载专用的一种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