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以前有朋友索要电子绘图软件的,在该帖中我做了回复,并将软件通过我的邮箱寄出了一部分。但相隔时间长了,以后回复再索要的,我未能一一回寄软件。抱歉了,干脆集中上传到这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即时下载了。哈哈。分为压缩分卷50卷,注意不要少下了啊。

楼主:
金山快打中给出一句口号:四十八小时学会五笔打字!我经过试验,这句口号并无夸张之处,若每天抽出二小时连续练习,也许十二小时,即能学会五笔打字。我没有上来背字根,我现在也背不了字根表。我要是上来就背字根表的话,估计也会知难而退,学不了五笔打字了。
同样,学习电子绘图软件,仅仅以学习会应用点、画、线、圆,调用元件,保存、粘贴等基本操作,我的口号是十小时学会绘制电路图(说少了有夸张之嫌,我当时大概用了四小时学会了绘制电子电路)!我没有看厚达几百页的相关操作说明书,或其它学习资料,要是捧着厚书学操作,就完球了。我是直接在一位会绘电路图的技术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对相关指令和操作,做了笔记。下手就开始绘图,不会了,就翻开笔记对照一下,也就会了。哈哈。如果让我教你绘图,几个小时,也能教会你。学会学不会,方法很重要。
下附以前发过的帖子,看过这两篇,绘图、绘线路板,都应该行了。

Protel.99.se的绘图操作概要
一、Protel.99.se中的sch原理图绘图操作:
    1、将Protel.99.SE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该软件,出现工作界面。点出左上角文件菜单:File,弹出子菜单,点击New,新建空白文件,出现对话框,在Databasefile Na复选框中填写文件名称,如“供水一拖四装置”,然后点击Browse复选框,出现中文的文件保存对话框,在“保存在(I)”中选择保存地点,如桌或哪个硬盘中的某个文件夹,可预先在D盘中建立一个《电路图纸》文件夹,以集中存放图纸。
点击OK,出现MyDesign ddb包含有三个图标的画面。
2、点击左上角File,弹出子菜单,点出New,空白文件,出现Documents包含10种图标的画面,可据需要选择Sch(原理图绘制图标)或PCB(印刷线路板绘制图标)。如点击Sch图标,出现Sheet1 Sch的原理图标,该图标即是“供水一拖四装置”文件中的第1张图纸。双击该图标,即进入绘图界面。
3、重复第二步,出现出现Sheet2 Sch的原理图标,该图标即是“供水一拖四装置”文件中的第2张图纸。据需要可做出n张图纸。

第二打开绘图软件时,会出现上次关闭Protel.99.SE软件时的处理文档,如“供水一拖四装置”的文件图纸。假设需新建立一个文件,则执行如下步骤:
1、点击左上角File,弹出子菜单,点出New Desigh,新建空白文件,出现对话框,在Databasefile Na复选框中填写文件名称,如“供水一拖四装置”,然后点击Browse复选框,出现中文的文件保存对话框,在“保存在(I)”中选择保存地点。
2、其以下步骤同上述2、3步骤。
在旧文件中添加新图纸时,点击New,如建立新文件时,则点击New Desigh,以下的操作都相同。

进入绘图界面后,利用Drawing Tools工具栏,此为画图工具栏,可完成一般常图形的绘制。如线、多边形、圆形、自由曲线、扇形等。画直线,点击Drawing Tools工具栏中的直线图标,用鼠标放置适宜位置,左击一下拖动鼠标画出线的长短,如需拐弯,左击一下实施拐弯操作;该线段画完,右击一下,可放置到另一处继续画线;想中断画线操作,连续右击两下,可再选取此工具栏中别的图标。
修改已画线段:单击线段,在线的两端及拐弯处,出现小黑色方块,用鼠标点一下小方块,拖动鼠标可改变线的长短与拐弯;如撤消修改,可点击上方菜单栏中的相邻两个剪头,可撤消或恢复前一步或后一步的操作;如需剪切或删除已画图菜形,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将欲删除部分圈在内,此时所选中部分变为黄色,双击上方菜单栏中的剪刀,即将所选部分删除。双击已画线段,出现Proyline对话框,点击Line Width一栏,其中Small为常规线型,Medium为中粗线型,Large为最粗线型,Smallest为细线型。若点击Large后,再点击OK,则所选中线段,即变为最粗线型;
修改已画线段:在Proyline对话框中,从Line Styld中可选取虚线样式,操作同上。

圆形、椭圆形的绘制:利用Drawing Tools工具栏,点击圆形图标,拖动鼠标到图上适宜位置,双击再右击一下放置。双击已放置图形,出现Properties对话框,在X-Radius和Y-Radiu中可填写数字,此数字决定的圆的形状和大小;在Border中,可点选圆圈的粗细;在Draw Soild中,决定圆形中是否有填充颜色,最后点击OK,圆形即完成。也可单击选项中所画圆形,如线型的修改一样,修改圆形。

在线段相连处加点连接:点击工具条中的十字点状态图标,单击放置,双击放置结束;

其它图形的绘制,大致如上。

如上述,所选中的区域变为黄色,可用菜单栏中的箭头退出选择操作。也可用菜单栏中“四个点加大于号”图标,来中止选中。

对所画图形的旋转,可用上档键操作。最下方中部的长条键;
选中图形,成为黄色,用CTrl+X键,可使图形左右转换,然后用“四个点加大于号”图标中止选中;用CTrl+Y键,可使图形上下掉换,然后用“四个点加大于号”图标中止选中;对绘图界面的放大、缩小操作菜单栏上的放大镜图标来完成;也可用键盘上的PgUp、PgDu键位;图纸位置的移动,可用键盘上的Home键,此三键位配合,可调整适宜的绘图位置不作图。

对所画图形的复制与粘贴:选中图形区域,变为黄色后,用CTrl+C键复制,移动鼠标到欲粘贴位置,用CTrl+V键,实施粘贴操作;也可用上方菜单栏的指令进行操作,选中图形,点击Edit,弹出子菜单,点击Copy,复制;点击Prste,粘贴;

其它绘图工具的添加固与删除:点击菜单栏中的View,弹出子菜单,放置鼠标到Toolbars,出现7条工具条添加指令,点击可添加一至七条工具条,出现在绘图界面上。欲删除时,操作同上。

如需要将部分原理图嵌入文档中,执行Tools中的Preference指令,弹出对话框,将Add Template clip的选中消除即可。

别忘了随时点击保存图标,保存一下。

其它操作,在绘制过程中便逐渐掌握了。

二、Protel.99.se中的PCB印刷线路板图的操作:

画PCB板的几个问题
1、  设置单、双面线路板;
单、双面板不用设置,画单面板只用蓝线即可,一旦杂用红线,就成了两面板。
2、  双面板元件框、正面铜箔条、反面铜箔条、元件注释等颜色的确定;
元件框及标注用TopO(黄线)、线路板外框(尺寸)用KeepO(粉红线)、过孔及层间连接线用Muit(银色线)、正面(顶层)布线用TopL(红色线)、反面(下层)用Botto(蓝色线)。
3、  铜箔条和焊盘大小粗细的设置;
将画线条的图标放置在工作区,按Tab键,可设置铜箔条的粗细焊盘的大小;
4、  焊盘和过孔的不同;
过孔和焊盘应使用不同的工具。
5、  画线长短;
画线短可用工具栏中类似电容的工具来测量。可寻找快捷键。
6、  常用IC、KA、R、C元件库的添加及尺寸确定。
可在元件库中查找。可依据要求绘制尺寸合适的新元件。
7、  绘完图后参对连线的检查:
打开工具栏中的Edit中的Select中的Connect,点击之,然后点击要检查的连线,此时被选中的所有连接在一起的铜箔线均变为白色。
8、  应摸索出有关快捷键的用法,以提高绘制速度。
Ctrl+H:检查连线;
Q键:在输入法  中文(中国)状态下,Q键为英寸和公制mm的切换键;
尺寸显示精度:单击右键,可选择Snap grid中的多种尺寸精度。
9、  重复打工同一个文件,进行编辑时,只可以默认并保存其中之一。故不能对同一个文件中的子文件同时进行编辑。
10、PCB文档的处理:当原理图和PCB图画在一处时,加工印刷板时,须将其独立出来,从邮件中发给厂家加工。可打开制图界面中的Documents,选中欲加工的PCB文件,单击右键,出现对话框,单击Export……(倒出指令),出现保存对话柜框,可选择保存位置,如桌面,并输入保护文件名。如此便发现一个PCB格式的文件已经出现在桌面上了。打开该文件,再打开“打开文件”命令,打开已保留桌面上的PCB文件。则在桌面上自动形成了个新的绘图文件标志。PCB独立文档已经生成。
       如想把各个独立文档中的PCB或SCH文档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新文档。或将一个多张图的文档,进一步分解成便于查阅的多个子文档(独立文档)。第一步:可打开制图界面中的Documents,选中欲加工的PCB文件,单击右键,出现对话框,单击Export……,出现保存对话柜框,可选择保存位置,如桌面,并输入保护文件名。如此便发现一个PCB格式的文件已经出现在桌面上了;第二步,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再打开“打开文件”命令,打开已保留桌面上的其中一个PCB或SCH文件;第三步,打开制图界面中的Documents,出现已经打开的前一个文档图标。单击File菜单,单击出现保存对话柜框,可选择保存位置,如桌面,并输入保护文件名。如此便发现一Import(倒入指令)指令,单击,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已放于桌面上的其它文档,打开,则发现的Documents中又添加了被子选中的文档。依次添加其它文档即可。
11、零件库的添加。说句绝对的话,即使不添加任何一个元件库,用焊盘及线条自做,也可完成任何PCB板的制作任务。任何电子元件都可以做出来的。但添加上一些零件库,可调用现成的元件,提高绘图效率。

                                            旷野之雪
                                              2008年11月3日

网友A:
谢谢咸工!已全部下载完。我下的时候,发现用迅雷很慢,仅几K /S,而用本地下载“目标另存为”反而更快,可达300-400K/S。这可能与各人的网速及电脑有关。

网友B:
感谢咸工的分享!!!

网友C:
下了,谢谢咸工!!

网友D:
单位有protel DXP2004还不会用

网友E:
感谢咸工的分享!!!先谢了再下

网友F(2014-01-26):
向咸工学习,咸工的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网友G(2014-09-17):
下了,谢谢咸工!

网友H:
不知这个版本的能装64位系统不?

网友I(2022-01-24):
咸工,请问win10系统可以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咸工,请问win10系统可以安装吗?
这个不清楚啊,我一直用的是老系统啊。
可以装下试试。

网友J(2024-01-01):
回复 楼主:
感谢咸工的分享!!!

网友K(2024-08-30):
非常感谢楼主的大力分享。赞

网友L:
PROTEL99SE在xp顺畅,在win7勉强用,估计win7以后的,不要想用这个了。
我换了win10后,被迫用ad,同时还有被迫用CREO代替PRO/E。

网友M:
在一台老旧XP系统笔记本电脑上用!平时画电路局部电路图挺方便,可以把电路图复制到word文档以图片的形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