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请教大家个问题,电源进来时三相四线制,但现场有十几台电机都需要可靠接地,我能否就把N线分为两路,其中一路还是做N线,另一路做PE线,

网友A:
理论上是不能的,如果说零线短路的话导致地线也是有点的,这样会很危险!

网友B:
可以符合TN-S低压配电系统

网友C:
可以,但是必须在总进线处把地线分两路符合TN_C_S标准,你看看百度文库上有介绍

网友D:
三相四线制的N在配电柜做成N和PE这个是可以的。要求是从变压器二次侧来的N线在变压器二次侧必须是可靠接地的。而且这个N线是足够截面积的。太细了不行。

网友E:
要考虑载流问题

网友F:
零线不但要考虑单相负载的能力,还要考虑单相短路的时候线路遮断容量。。

网友G:
现在遇到三相四线真麻烦。零线和地线电位可能相同,零线允许有电流,地线不能有电流,还是不要把N线分为两路当地线用,安全问题还有干扰问题。

网友H:
看一下工厂供电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I:
可靠接地要用专用PE线,不要用零线,新国标都是用五线制,

网友J:
看供电方式,最好是单独接地

网友K: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10KV二次侧一般采用中性点接地。像我司中性点母线排地和零都是接在一起的。从馈电柜到现在的电箱都是三相五线。以前试过在电箱内用地线作为零线接通负载出现跳闸的现像。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有记得在学习时,老师说过“5KV”高压供电变压器二次侧采用三相四线中性点不接地。电机出现一相对零短路仍然可继续工作,规定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自己对于这样的供电不了解!高手解答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