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记得修森兰变频器的时候,因为模块软故障,难以找到故障点,到处都是可疑之处。
曾怀疑过直流电源不合格。当时用交流电压档测不出来,就想出用频率档来测,后果大家能想到吧。
哄一声,数字表报废。

后来才知道,频率档只能耐60V电压。

网友A:
哦,这么回事呀。直流母线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母线电压高,示波器可以加衰减,不仅要看直流母线的幅值,还要看直流母线的纹波,应该是一条近似的直线。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这么回事呀。直流母线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母线电压高,示波器可以加衰减,不仅要看直流母线的幅值,还要看直流母线的纹波,应该是一条近似的直线。就对了。
好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这么回事呀。直流母线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母线电压高,示波器可以加衰减,不仅要看直流母线的幅值,还要看直流母线的纹波,应该是一条近似的直线。就对了。
对,用示波器,一般示波器有3000V的测试笔。

网友D:
楼主和K版让我学了一招,不过我在想那福禄克的可不可以直接测?

网友E:
能烧坏表的也敢修变频器啊,真是说不来,什么人都有,明明知道是直流还这样测量

网友F:
楼主怀疑直流电源,为什么还用交流档测量。对于高压,应该三思而后行啊。
模块软故障,具体什么故障。维修有时候怀疑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没有理由的怀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人怎么样了?吃一堑长一智,谁工作中没有犯点小错的时候,至于和能不能修变频扯上关系吗。

我认为这里是技术论坛,大家交流经验的,就这个帖子如果你有好的办法可以发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怀疑直流电源,为什么还用交流档测量。对于高压,应该三思而后行啊。
模块软故障,具体什么故障。维修有时候怀疑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没有理由的怀疑。
那次模块软故障表现是在工作电流300A以内时,一切正常,各相误差均可。超过300A时模块触发保护,停机检测阻值一切正常。
按常理能想的都已经检查过、验证过(不要说换模块,一个上千折腾不起),几乎感觉到方法已经穷尽。

网友G:
测频率220伏的电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