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由于高速预检系统现场工作环境恶劣,称重传感器(台板)常因腐蚀性气体和潮湿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受损。现将一些判断传感器是否损坏的传感器检测实用方法作简要介绍。

1) 外观检查

   仔细察看被检传感器的外观,如发现外观出现破损龟裂等现象表明该传感器可能受损。

2) 线路粗查

   传感器的供电电源线、信号线和屏蔽线为同轴电缆,可用万用表对其进行对测(即电源线-信号线、电源线-屏蔽线、信号线-屏蔽线),若出现短路、断路或绝缘性能下降等现象则表明该传感器可能受损。

3) 测量内部电阻

 在没有专用检测设备时,可用4位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对传感器的输入阻抗Zi和输出阻抗Zo进行测量,并将测得值与厂商提供的产品合格证书上的标称值进行比对,当侧得值超过允许范围时,则表明传感器可能受损(注:所用万用表自身数值应准确,最好经过计量检定/校准后再用)。

4) 空载检测

拆下所有传感器,逐个接入测量电路,在无外加载荷(空载)状态下,性能良好的传感器会很快回零且显示值较为稳定,而受损的传感器则可能出现显示数值跳变,无法回零等现象。经手动清零后,上述现象仍会重复出现;

接好所有的传感器,仍旧进行空载测量,测量时先拆下一只传感器并观察显示数值是否稳定,然后将该传感器仍旧接回后再拆下另一只传感器并进行测量,按顺序对所有传感器进行测量,若发现某只传感器被拆除后显示数值恢复正常则表明该传感器可能受损。

5) 载荷校验

 在使用了上述方法都无法判断出受损传感器时,可用标准计量标定法对所有传感器进行载荷校验。方法是用自重为1t的标准砝码对传感器逐一进行加载试验,未受损的传感器显示的测量值应为逐渐加载后标准砝码的叠加值,而受损后的传感器所显示的测量值则会与逐渐加载后的标准砝码叠加值产生较大的偏差(一般加载量应大于该传感器额定载荷的20%)。

网友A:
我一般只检查有没有断线,除此之外就只有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