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到这类模块的大侠吗?

楼主(2013-07-31):
这个模块右边有指拔开关的,没见到的扩展排线。
这个是旁边电柜上的,PLC型忘抄了,明天要去现场 看。
两个电柜分开,其中一个电柜上面有三个模块,1个输入模块,2个输出模块。旁边的电柜有台PLC,上面也有很多模块。
其中输出模块的型号是OUTPUT UNIT AJ65 SBTB1-16T输入忘抄了。
这机器有点旧,不知道有没有谁接触过。

网友A:
不是一些远程IO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应该是远程IO,但是它怎么没有与PLC通信的线呢?

网友B:
最后一个看着像是三菱的

网友C:
是三菱的远程IO模块,你说的通讯线有,就在前面有黄色接的几根线就是通讯用的。

网友D:
三菱的扩展

网友E:
呵呵;三菱的CC-LINK模块;不是用扩展电缆与主机连的,当然看不到扩展线了;

网友F:
在日立的时候见多了
这就是远程IO模块

网友G:
就是三菱的CC-LINK远程模块 其中A B 是通讯用的,可以用三菱的软件远程诊断!

网友H:
三菱CCLINK远程I/O   就是用图上的最右边一个CCLINK模块连接的

网友I:
三菱的CC-LINK远程I/O模块,你的最后一张图是QPLC,最后一个模块式QJ61BT11N模块,可以作为主站控制这些远程I/O,通过Q控制远程I/O非常简单的,只要在编程软件中设置下网络参数,就可以将远程I/O的地址刷新到主站的CPU,在主站里面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呵呵;三菱的CC-LINK模块;不是用扩展电缆与主机连的,当然看不到扩展线了;
对,你是最正确的。

网友K:
那个东西是三菱CCLink通讯远程模块,有远程输入、远程输出、远程特殊功能模块,你可以支三菱官方网站下载资料。
在使用时由CPU向主站读写远程信息,如输出时,就写到相应的缓冲区就可以,Q系列在配置时就直接将远程IO直接配置为输入(X)或输出(Y)

网友L:
fumz78 是三菱认证工程师

网友M:
三菱的i\o模块

网友N:
三菱的远程扩展I/O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