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最近维修一台AB1305系列的变频器,空载正常,带电机到32HZ左右报欠压故障,检查了一下开关电源发现电源芯片输出的波形不正常,是方波和锥型波间杂,导致开关管没有完全打开,导致带上负载高速运行的时候欠压。
更换了电源芯片,开关管,起振脚的电阻和电容,断开负载都没有解决,麻烦各位师傅看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占空比小,你试试单独7脚供电,根据你的电路图调大调小7脚电压,占空比会改变最大为50%。如果不变就是1,2脚外围电路的问题了,当然还有7脚供电的电容,二极管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