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现在的气温是越来越高,所以空调也就越装越多。看到福州的空调墙多达650部室外机挂着,这个环境想不热都不行了。
今天我在外面也烧烤了一会,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空调太多了,没办法呀!
我曾经是修空调的高手,所以清楚现代空调的原理。现代空调是以制冷剂经过高压压缩后,然后再经过小孔突然放大扩散,这个过程是高由压突然变为低压,也是由高温变成了低温,再通过蒸发器散发冷气,达到制冷的目的。但是压缩机的高压,产生了很大的高温温度,这就是为什么空调室外机的温度为什么会很高的原因了。
都知道功的互转都有功率损失,可以肯定的是降低室内1度温度,室外要升高2度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都是工控人员,都是设计师,大家完全可以在这里全策全力来想想用什么方式来改变现代空调的热量。
我想了很多,
1.能不能安装风机盘管,利用自来水来降低室温?
2.城市里象供热一样集中供冷水?组建家用风机盘管。
3.把现代空调的热量集中处理。
4.找到更理想的制冷剂。假如液氮,液氧这个些超低温的惰性气体(我只是假设)。
请发表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可能会惠及子孙后代。

网友A:
像北方用热气管供热一样,冬天供热气,夏天供冷气

网友B:
以前我们的工厂,因为厂房空间太大,就安装了水帘,就是环保空调。
他的原理就是:
用水泵加水池,再加大型抽风机和安装在窗户上的纸质窗帘(水从上面往下流,水流是密封的)。
抽风机是往窗户外吹风,也就是将风经过水帘冷却后抽进车间。
弊端是,因为往外抽风,车间内部是负压状态,打开车间大门后很难关上。
那时车间的窗户上整整齐齐的一排抽风机,另一边又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水帘,壮观呀。

网友B:
还有一种一体式的环保空调,原理跟上面也差不多,但是用的导风管,固定位置吹风。
但是这样的环保空调对于住宅用户而言体积太大了。

网友C:
环保的空调肯定会出现的,现在有的人用地下水来循环做空调

网友D:
自来水供水也靠电啊,液氮,液氧都不是制冷剂,都是大耗电生产的,中央空调会提高效率。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效果如何啊?
在上家公司我评估过,后来因场地变化取消了

网友E:
我觉得楼主的第一个可行
我准备在我老家来做试验

楼主:
如果把自来水不经过水表接入风机盘管,这样的话,也不用水费,同时由于自来水多埋藏于地下,降温也快。
如果因为压力的问题,可以在入户口上装一个加压泵,这样水就可以向原管道回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自来水不经过水表接入风机盘管,这样的话,也不用水费,同时由于自来水多埋藏于地下,降温也快。
如果因为压力的问题,可以在入户口上装一个加压泵,这样水就可以向原管道回流了。
你当国家垄断机构是慈善家?

还不进水表?今天不进水表,明天就带人上门抄表。

网友G:
好像我在一些理发店看到有这样的改造空调,水冷,热水用来冲头。

网友H:
现在的空气源热泵,就是利用空调的逆向原理。
如果能有效的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话,在真得是不错的组合。

网友H:
冬天用热风、夏天用冷气;
平常用热水。

网友I:
要是真能循环利用该多好啊

网友J:
楼主的意思是制冷中如何减少对环境的“热贡献”,实际上环境的“热贡献”=交换热+损耗热,(能量守恒原理),可是无论是用什么制冷原理,如果要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交换热”是一样的,要降低的是“损耗热”,而目前空调弗利昂的制冷效率最高,也就是“损耗热”最低,水冷循环+风冷循环的制冷模式,交换的水与风也向环境散热的,只是没有弗利昂“效率高且显得猛烈”,实际上风循环+水循环一样要用电损耗,可能效率更低损耗更大,所以要减少“热贡献”重要的还是减少损耗热。至于水冷循环+风冷循环的制冷模式的环保,确实是环保的,因为它可以是减少弗利昂对于大气层的破坏。
古时风车+水车的不用电,那才是真正的节能,可是效率不够,现在人太多了。
我在上海世博会上看到过德国的一款空调+小型发电机的组合,利用空调交换的热带动一个油循环(对流原理),驱动小型发电,发出的电在回馈给空调的,不过那个“电”很有限,而带来的高出来的成本远远高于那个发出来“电”的价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好像我在一些理发店看到有这样的改造空调,水冷,热水用来冲头。
所谓的空气能?

网友L:
“3.把现代空调的热量集中处理。”这是个好想法!把热也当作污染来治理,群策群力,尽量减少热排放量。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气温是越来越高,所以空调也就越装越多。看到福州的空调墙多达650部室外机挂着,这个环境想不热都不行了。
今天我在外面也烧烤了一会,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空调太多了,没办法呀!
我曾经是修空调的高手,所以清楚现代空调的原理。现代空调是以制冷剂经过高压压缩后,然后再经过小孔突然放大扩散,这个过程是高由压突然变为低压,也是由高温变成了低温,再通过蒸发器散发冷气,达到制冷的目的。但是压缩机的高压,产生了很大的高温温度,这就是为什么空调室外机的温度为什么会很高的原因了。
都知道功的互转都有功率损失,可以肯定的是降低室内1度温度,室外要升高2度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都是工控人员,都是设计师,大家完全可以在这里全策全力来想想用什么方式来改变现代空调的热量。
我想了很多,
1.能不能安装风机盘管,利用自来水来降低室温?
2.城市里象供热一样集中供冷水?组建家用风机盘管。
3.把现代空调的热量集中处理。
4.找到更理想的制冷剂。假如液氮,液氧这个些超低温的惰性气体(我只是假设)。
请发表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可能会惠及子孙后代。
楼层设计好,装中央空调。

网友N:
外机的风冷改为循环水冷,也就是说用水流过散热板来给外机散热,

网友O:
这样可能会增加空气湿度,不利身体健康。

网友P(2014-11-01):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吹多了容易得风湿,家用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