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07-31):
这几天厂里的设备开不起来了,去现场看了一下,现象是触摸屏上的操作在PLC上没有任何反应,排除了触摸屏,通迅线缆,外围设备之后,只能是CPU或MMC卡的问题了,可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把出故障的B设备的MMC卡换在正常运行的A设备上,正常。又把A设备的卡换到B设备上,也正常。再把两个都换回来后,原来正常的A设备正常,原来故障的B设备却依然故障。这是为什么呢?
对PLC不是太懂,各位不要见笑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两台一样的设备,互换了一下MMC卡后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换回来就不行了呢。

网友A:
也许是PLC的内部存储坏了

网友B:
cpu型号一样才可以,因为有硬件组态信息在卡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型号一样才可以,因为有硬件组态信息在卡里
看这样应该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