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1):
变频器拖动电机在频率不是50HZ的情况下,所测得的运行电流是以进变频器端的电流为准还是以出变频器端为准?用普通的钳形表测得出变频器端的电流大余电机的额定算过流吗?

网友A:
能量守恒是指的电功率,电机在50Hz一下,电压低于进线电压,所以电流比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大有可能呀,只要功率没有大于输入,就是测量可信的,否则,永动机就会诞生了。

网友B:
用了变频器,测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对咱们用户来说,没啥意义吧。普通仪表也达不到这个标准吧。
如果要测变频器或者说电机 的负荷,只需测输入端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C:
电压低了电流就升了很正常

网友D:
变频器上的电流一般都看输出电流,不管输出电压多少,输出电流不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用普通的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准,普通钳形表是按50HZ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这个回答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