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请问各位老师:30KW电机长时间星接运行可以吗?

网友A:
不行,很容易过流,后果你会明白。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三角形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当负载为电机额定负载30%的时候可以允许星形运行,何来过流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当负载为电机额定负载30%的时候可以允许星形运行,何来过流一说?
是啊,如果带大负载的话会堵转。

网友E:
这个不是绝对不行
要看情况

网友F:
负载不是很重,可以用星型,但是建议还是三角形比较稳妥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启动时如果负载大引起的压降太大,则接触器吸合无力----无法完成自锁。不能启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因星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是220V,额定电流大于60A左右。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是380V。额定电流是60A左右。短时间可以运行。最好不要用。

网友H:
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值,电机就没事。所以,电机星接连续运行也是如此。端电压和线电流只要在额定之范围以内,运行没问题。只是电机没劲儿罢了。注意的是,出现堵转不行。

网友I:
看负载情况,Y星运转电流小了,转矩就相对小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发觉你是人才,搞反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发觉你是人才,搞反了吧?
呵呵 兄台 我没看出8楼有什么错啊

网友C:
建议8楼先搞清楚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再来回答相关问题,这样会对你有帮助,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L:
一次,用户一台11KW 的水泵星角启动的角接触器烧掉了,因为平常运行电流很小。临时应急,就让它星形工作了。电流很小。出水量也小。开了几个小时摸摸电机不热。放心。第二天去买的接触器

网友M:
为什么要长时间星型运行呢?出力也变小了呀,而且如果原来是三角型运行,负荷还是不变的情况下,用星型运行容易过载哦

网友N:
最好不要,做个星三角运行不是很好吗?

网友O(2013-08-31):
可以的,要看你的负载

网友P:
角接搞成星接运行,不管你什么样的负载,电源线电流就不要超过额流的1/1.7。即36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