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昨天徒弟对我说在用万用表测量新买的西门子PLC的电池时,把万用表的保险给烧了,并且是当着大家的面测量的。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后来又重新买了一块电池就不烧保险了,并且换到PLC里面了。

网友A:
用错档了吧

网友B:
呵呵;如果是测PLC的电源,还有可能;
西门子PLC有用电池的话也是DC3.6V的,这个能把你万用表烧了?

网友C:
还带徒弟那,这种问题用问吗

网友D:
肯定是用错档了

网友E:
难道是+、—直接短了?

网友F:
一种解释:用直流电流档来测电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种解释:用直流电流档来测电压了。
那个还是测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种解释:用直流电流档来测电压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I:
烧了保险后,看没看万用表的档位?

网友J:
普通的万用表好像只有测电流信号才烧保险

网友K:
南孚五号电池1.5V,用直流电流档测最少6-8A(据说个别电池内阻小的两级瞬间短路能达十几A). 你那个3.6V电池,瞬间短路电流可想而知,一般数字表电流最大只能测10-20A.你弟子肯定是用直流电流档来测.如用毫安档保险炸了更快.有的表用两保险,一个管毫安 一个管10A的.

网友L:
用错档了,PLc电池3.6V

网友M:
一定是用错挡

网友B:
呵呵;这种PLC电池放电电流很小的,就算短路了电流也很小,不会像普通的5号电池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种PLC电池放电电流很小的,就算短路了电流也很小,不会像普通的5号电池那样;
那为什么还烧保险

网友N:
楼主在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O:
经验都是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