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线

楼主(2013-08-01):
STC下载线一端和电脑的串口相连,另一端和单片机相连,中间还加一个MAX232(一般是这个芯片)电平转换,为什么啊?

楼主:
不加这个芯片,直接连不行吗?
九针母头      单片机
 5脚          GND
 2脚          RX
 3脚          TX

网友A:
上位机电平电压和单片机电平电压 不一样 需要232过渡一下

网友B:
计算机是5V电压,要转换成其它比如9V电压的话要用这个芯片进行

网友B:
因为写的时候的电压等级不同

网友C:
rs232和ttl的电平转换,不能缺少这个芯片。

网友D:
MAX232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接口属于硬件、计算机的接口也是使用如MAX232接口,所与单片机方面也必须使用诸如MAX232的接口,RS232通讯底层协义主要有通讯速率(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长、奇偶校验;应用层协议是双方约定或自定义,比如数据帧的定义;MAX232相当于一个反向缓冲器,即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所以如果不使用这样的芯片你是不能跟计算机进行通讯的,现在一般的RS232通讯大多使用软件握手,RS232可以只使用三条线即发送、接收还有一条地线(也可理解为参考电平);RS232硬件层使用DB9接口时2脚发送3脚接收,所以2、3脚交叉连接5脚对接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懂了。就是一个缓冲器,转换电平,适合单片机的电平。

网友E:
计算机串口是+15V,-15V,单片机串口是+5V,0V。,不用MAX232也可以,使用三极管做电瓶转换也行。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