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没电流

楼主(2013-08-01):
降压启动柜,75kw的电机,电流互感器600/5.换的新电流表600/5的,启动时电流有晃动,但是运行时电流就为0了,求解

网友A:
是不是接反相了?

楼主:
启动的时候电流表指针划动正常,KM吸合的时侯电流表就为0

网友B:
1.启动后用钳形表检测电流表回路有无电流(电流小于5A要用低档)。
2.热继回路不通了吧。

网友C:
互感器也要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热继上的3k都通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启动时有,运行时没有,就是KA的区别呀,KA就是闭点就是短接的3K,3K都摘了线测,不摘线测不出来,尤其是a+c —B那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C:
KA是启动时将热元件短接,防止启动电流大热元件动作,将热元件的线拆除量下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