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一台欧瑞F1000系列3.7KW的变频器,上电,开关电源起振工作瞬间即报OC,怀疑过流检测电路部分存在问题,哪位高手测绘过欧瑞变频器的OC检测电路?恳请赐教!

网友A:
仔细查IGBT模块和模块检测电路。

网友B:
这牌子真没有用过呢 ,帮不到你。

网友C:
先测模块  后查驱动  最后再怀疑是不是互感器及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D:
如果驱动板上采用的是LM339和LM393组成的检测电路,建议看我的帖子,应该能修好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6120
经验的讲:先断开逆变模块P+端子,断开各OC输出光耦(挑起一脚),重复对比找到报OC的一组,然后和其他组对比查找故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朋友你好,说来奇怪,这台机子最初是开关电源故障,修复后试机和一切正常,之后喷涂三防漆放于阳光下晾晒一天,再次装机试机,上电即跳OC

网友D:
回复 楼主:
和三防漆没啥关系吧。
建议按报OC查。

有可能暴晒引起个别虚焊或者其他毛病。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会是三防漆喷到接插件上了吧

网友F(2013-12-12):
回复 网友E:
这个极有可能。

网友G:
这牌子真没有用过呢

网友H(2014-01-23):
是不是开关电源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