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指令求解

楼主(2013-08-01):
比如在三菱PLC中
我把D0的数据第一次保存在D10中,第二次保存在D11中,第三次D12......我可以用变址寄存器Z来改变目标寄存器的地址

现在我想用S7-200来实现这个功能
把VW0的数据第一次保存在VW10中,第二次VW11,第三次VW12......怎么实现?200有类似三菱的这种变址寄存器么?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西门子中相同的功能是指针,&取得存储器的地址,*取得对应的值,请仔细阅读S7-200系统手册。

另外,VW10后的地址是VW12,VW14,西门子基于最小地址单位为字节。

VW10由Vb10,Vb11组成,VW11由Vb11,Vb12组成,如果依据你的描述,就会发生地址重叠。

网友B:
间接寻址,就是把地址存到一个存储器地址了,通过修改寄存器了的地址来变址

网友C:
用指针,移动指针地址就可以啊

网友D:
MOVD &VB1000  VD0   //取地址

INCD       VD4(接字节)  //计算地址增量
+D    2,   VD4 (按字)
+D    4,   VD4(按双字)

+D    VD4, VD0      //将数据存储至指针指定的地址
MOVB  VB10,*VD0(接字节)
MOVW  VW10,*VD0(按字)
MOVD  VD10,&VD0(按双字)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