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有套用西门子S7-300PLC控制的设备,里面有个这样的东西,查资料叫什么安全继电器,外部接线也就是一些继电器触点和线圈,内部是一块看不懂的电子线路板。

现在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定时出现三个指示灯都闪烁,以至于设备开不起,但是有时重启又可以了,有时要重启多次,当然我就断这个东西的电源再接通也能恢复。

为了确认是否是这个东西的问题,我把这个元件从1号机换到3号机,结果很长一段时间,1号机没有出现这个故障,3号机也没有出现,操作工却告诉我2号机出现了,但是我去维修时却又没有看到这个故障现象。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晶体管模块 如果外部信号无干扰,很可能是因为内部电路元器件有漏电现象如电容等

网友A:
说白了 我感觉就是增加PLC输入输出点 即晶体管开关电路

网友B:
这继电器真没见过

网友C:
既然是安全继电器,找资料看看其工作原理。
电源灯也在闪,先排除它吧。
根据你的描述,它没坏。

网友D:
2号坏了,估计与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E:
应该是切换通道1,2用的,用于增加输入,出接点

网友F:
我以前的公司设备上也有,叫安全继电器,用来切断PLC输出给定,不过我公司的是内部有两级接触头ch1,ch2我碰到的是UPS断电后再合闸就坏了,后来甩掉第2天再接上又好了

网友F:
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0/5dfe2abd9299e42065579b209f9d623b.jpg就是图片左下角的小开关旁红色亮灯的那个

网友G:
安全继电器,看来是老外喜欢用的元件啊,我们公司进口设备上也有这个元件

网友H:
我们公司也有这东西,老外喜欢用,原理还不很清楚

网友I:
我们公司注塑机上有欧姆龙的安全继电器,红色的,还没研究过

网友J:
这东西有两通道11,12,和21,22, A1和A2接24V电源 Y4和Y5短接后,两通道接通也就是复位作用。

网友K:
类似于倍加福的安全栅,信号用的安全栅上还有对应通道的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