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情况是我需要温控器控制加热管加热一段时间然后保持恒温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加热如此反复。控制器是韩国三元的型号SP790哪位大侠用过就指导,我该设哪些参数?

网友A:
跟据你的控制目的可以选择为位控模式和PID控制,位控模式就是不够目标温度就加热,到达目标温度就停止加热,当然这中间可以有一个区间比如高于目标多少就停止加热,低于目标多少就开如加热,PID控制就需要设置如采样周期、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微分时间等参数,PID运算结果来控制加热;

网友B:
设定给定值就行、不懂PID的话不要瞎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