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13-08-01):
四个交流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三个按钮,五个保险,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有谁知道这大概会是什么题目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星三角启动加能耗制动,这样的话几种元件都能用的上。

网友B:
          又是考试题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观点!但是还要走看具体要就!!毕竟这样的元器件还是可以搭好几种电路的!

网友D:
降压驱动,能耗制动,是不是啊

网友E:
应该是1楼所述
这些题目不会太深奥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G:
复杂电路,呵呵

网友H:
觉得1楼说的有理。

网友I:
你的考试题是不是要把这些件全部用上?

网友J:
星三角启动加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