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编程

楼主(2013-08-02):
来一个信号电机运转,再来一个信号电机运转,直到碰到另外的一个信号,电机自动返回原点,要怎么编程,求大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简单说说你想用什么器件来实现该功能。

网友B:
楼主,说到回到原点,一般是指伺服吧,伺服的话,一般都是对PLC编程,
来一个信号,让PLC发出脉冲,电机就会运转,当没有脉冲了,电机就会停下来,
再来一个信号,同样的方法可以让电机运转,直到碰到另外的一个信号,生PLC停止发脉冲,电机停下来,
再给原点位置脉冲,电机自动返回原点,谢谢!